[求助] 请教前辈关于积分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01):
想请教一下前辈,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积分的过程的?采样的时候,电容上级板分别接到outn2和outp2,下级板都接到vom。积分的时候有的电容上级板接到GND,有的接到VDD, 接着是怎么进行积分的?

网友A:
把积分看成电荷求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积分看成电荷求和。

您好,麻烦您能讲的具体一点吗?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您能讲的具体一点吗?困扰我很久了

高数里面定积分是由求和引入的。连续系统的积分对应离散系统的求和。

从时域分析,采样阶段就是输入vin,在电容上充电荷。保持就是把电荷搬运到输出。下一个采样阶段又会输入vin电荷,保持阶段又把电荷搬运到输出和上一次的电荷累加(求和),然后不停的求和。
看一下allen的第九章,讲的比较清楚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数里面定积分是由求和引入的。连续系统的积分对应离散系统的求和。

从时域分析,采样阶段就是输入vin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