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类型的slicer +DFE, 线性度如何控制

楼主(2023-03-02):
大家好,
在ISSCC2022年 28.1的文章看到这个结构的slicer +DFE,  作者说可以提高DFE的timing, 我看了一下,

1, 首先 DFE的timing还是 tCK2Q + Tmux + T settling < 1 UI,
2,这个结构看起来  tCK2Q以及 tMUX应该都还是和以前的结构一致,只是 Tsettling 可能会小一点,
不过这样看来, DFE第一个tap的线性度会变差, 请问大家有其他理解吗?
这种结构比传统的 TStrongArm + Tmux + Tsummer 好用吗?谢谢。

网友:
summer上输出节点是rc建立时间,比较长,做在比较器里,tap1就直接是电流对寄生节点充放电,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