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618操作问题:批量删除无效

楼主(2023-03-02):
candence618相较于616新增了批量处理的操作,可以批量修改参数,但是批量删除之后layout上面还是存在。
请教一下是我的candence有问题,还是大家都这样?

选择删除后无效

选择删除后无效

网友:
这里的批量删除指的是筛选你选中的部分,而并不是正真意义上的删除,如果你需要删除这些drawing层,全选之后除去其它层次,只留下这些drawing层,然后再按delete键即可在layout上删除。

网友A:
这个只是将选中的变为不选,不是删除;如果这个功能不能正常使用,通常万能大法重启可以解决。

网友:
这里是删除是指取消选中,如果你想删除可以把不需要的取消 剩余的部分在选中状态下直接delete

网友:
这是deselect,不是delete。要想删除,select后再到layout界面按delete键即可。

网友:
deselect:撤销选定

楼主:
谢谢各位,闹了一个乌龙,看来得去好好学英语qaq
大家都说的很对,于是就把最佳答案给回复最快二楼的老哥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将选中的变为不选,不是删除;如果这个功能不能正常使用,通常万能大法重启可以解决。 ...

是的,经常s键出问题,得靠重启。感谢感谢^^

网友B:
楼主您好 请问您的618版本是在哪里下载的 可以指个路吗谢谢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请问您的618版本是在哪里下载的 可以指个路吗谢谢大佬了

您好,我现在在职所以是公司统一下载的。可能帮不了你呀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在职所以是公司统一下载的。可能帮不了你呀不好意思~

嗯好的  麻烦大佬了

网友:
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