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符号数相减如何得到无符号数的值?

楼主(2023-03-02):
我有俩随机数,但都是无符号数,但是我想得到他们相减的有符号值做运算,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是用if判断他们俩值的大小,再做的操作。但是我想应该有比较简单的写法?

网友A:
举个例子:
int unsigned a = 5;
int unsigned b = 6;
int c;

c = a - b;

就可以了啊,不明白你的疑问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int unsigned a = 5;
int unsigned b = 6;

试了试确实可以

原来只要定义最终变量是无符号就可以

本来还有个疑惑是:
int c+int unsigned d 会怎么处理(就是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一起运算,我打印了一下发现,好像也是看最终变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
有符号和有符号的做计算,无符号和无符号的做计算
做完再进行有/无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