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一次性打很多个pin

楼主(2023-03-02):
pin是<100:0>,我记得之前有用过一个功能,可以一次性设置pin名,金属层,pin之间space的,请教下各位要怎么操作。

网友A:
creat lable --> pin<100:0>  -->select layer(设置金层属)、step(设置pin space 即X、Y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 lable --> pin  -->select layer(设置金层属)、step(设置pin space 即X、Y方向)

就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