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带载能力

楼主(2023-03-02):
LDO带载能力,一般LDO的负载都是由0~几百mA?  会不会由Imin~Imax    空载时,或者比较小时无法工作

网友:
不支持空载是很奇怪的事,因为LDO的负载是下一级电路,空载代表下一级电路在Power Down,每一个电路几乎都有Power Down功能

网友A:
沒有特殊考量, 通常 空載(Imin) 到 Imax 都要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特殊考量, 通常 空載(Imin) 到 Imax 都要能正常工作

如果300mA负载情况下能正常工作,那么,空载时是否也能正常工作?不会有稳定性问题吗?

网友:
全负载范围都要稳定工作,需要补偿电路来把控系统的零极点位置,尤其是主极点和次级点(频率位置随负载变化)

网友:
LDO带载能力,一般LDO的负载都是由0~几百mA?  会不会由Imin~Imax    空载时,或者比较小时无法工作

正常设计全都要能动, 如果空载做不到
有一个偷吃步  就挂dummy load .
  但是  一般  设计空载 满载全都要能动的  .

有些capless 架构先天空载容易不稳

网友B(2023-06-27):
空载时不会有稳定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时不会有稳定性问题!

错误的,6楼capless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