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LDO的频率补偿分析

楼主(2023-03-02):
前辈们,下图的LDO频率补偿原理我还不是很懂,已经看了两遍论文了。想请教一下

1. 这个Cm1的作用是把误差放大器输出端的主极点往原点推,而把功率管栅极的次主极点推高对嘛?那Ccf具体是怎么减小由Cm1带来的尖峰的呢?
2. 加了两个电容,不是会引入两个RHP零点吗?
3. M05 M07的作用是给推挽级提供偏置吗?

楼主:
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不要沉,顶起来

网友A:
M05~M08是放大器的第二级(也就是你说的class AB,对功率管既有充电作用,也有放电通路。) 这是个两级OTA加功率管输出,
看样子主次极点应该分别是功率管栅端与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5~M08是放大器的第二级(也就是你说的class AB,对功率管既有充电作用,也有放电通路。) 这是个两级OTA加 ...

怎么确定的主次极点?

网友B:
新人回答,有点难懂这块,感觉Cm1就是为了主次极点推开,但是cm1的存在会有RHP的零点而新增加的ccf从结果上来看是会有产生一个LHP的零点,加电容会产生R还是L的零点还是需要去推导公式出来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回答,有点难懂这块,感觉Cm1就是为了主次极点推开,但是cm1的存在会有RHP的零点而新增加的ccf从结果上 ...

这个是不是叫电容倍增技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叫电容倍增技术啊

不是吧,电容倍增是通过反馈增加电容效果的电路,这里就是为了稳定性考虑的吧,不过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