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

楼主(2023-03-02):
这个为什么drc
验证不了,是我环境文件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模块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环境

欢迎加wx: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GDS 里面有空模块 ~~~ 用calibre 打开gds检查,不建议弄到virtuoso里面

楼主:
谢谢,解决了是我这个模块的名字用了特殊字符,无法识别我都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