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argus drc问题

楼主(2023-03-02):
请问一下有大神有没有使用过华大九天的argus跑lvs drc的经验,如果暂时只有calibre的commandfile,要转换成argus的commandfile,怎么做这个转换呀,谢谢大家

网友:
需要用华大的2pvrs 软件转换格式 在安装包里找下软件 或者找华大要

网友:
有个小软件可以直接转,提前是C家的不能加密。另外,转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些错误,需要人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