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什么命令可以实现pg与外围电源环连接?

楼主(2023-03-02):
请问使用什么命令格式可以实现M1层的vss、vdd与M5 M6层的电源环相连接,总成回路

网友A:
ME1层的rail不要限制在core区,指定一个polygon就可以打上了,你man一下set_pg_strategy就知道。

楼主:
当前工具为IC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1层的rail不要限制在core区,指定一个polygon就可以打上了,你man一下set_pg_strategy就知道。 ...

感谢前辈指点,已经解决问题了
但是做check_lvs检查时,提示vss和vdd没有pin,请问这个问题用什么命令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