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见过这种倒着画的bandgap吗

楼主(2023-03-02):
pnp管接电源,使用n管做电流镜,这样的话vbe一直都和电源yo

网友:
这是因为工艺原因?

楼主:
因为这个bandgap电源范围在6-18V,而它用的都是5v的管子,传统的方式不支持这么高电压。

网友:
普通做法,高压先转一个粗糙的低压给普通参考电压供电。

网友:
产生一个VIN-VO恒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是对地产生一个VBG,这里产生一个对VDD的VBG

网友:
产生对电源的BG,是你想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