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处理

楼主(2023-03-02):
layout修改次数多了,产生了大量不同名字但是pattern相同的cell,有没有什么办法对gds进行处理,识别相同pattern的cell,删除多余的,只保留一个

网友:
新建一个topcell,把你所需要保留的cell调用到topcell中,然后将topcell输出成gds,然后将输出的gds导入,这样新的库中就只保留了你需要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