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脚本中怎么保留两位小数?

楼主(2023-03-02):
本人刚学skill,不知道怎样保留两位小数,没找到方法,有人知道用什么函数吗?谢谢

网友A:
浮点数的精度是由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32位或者64位)决定的,你说的保留两位小数是指显示精度和打印精度吗?那个是由格式定义来做的,比如 aa = sprintf(nil "%8.2f" Value_of_a_Floating_Num), 那么变量aa就是设置成了小数点后2位精度,打印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的精度是由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32位或者64位)决定的,你说的保留两位小数是指显示精度和打印精度吗 ...

成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