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受到通信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3-03-02):
我们做的芯片用在手机中,

发现在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会受到干扰,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干扰?
或者找到最初受到干扰的信号吗?
急,在线等。

网友A:
你这个干扰是电磁干扰吧EMI

网友B:
有用金属壳屏蔽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通信时功耗大,受电源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通信时功耗大,受电源干扰了?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干扰是电磁干扰吧EMI

应该就是EMI了,这个要怎么防止,或者减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金属壳屏蔽吗?

没有,这个用金属壳可以屏蔽吗?用铝的、铜的、铁的,这个有讲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用金属壳可以屏蔽吗?用铝的、铜的、铁的,这个有讲究吗?

我曾经拆开手机后发现一些大的芯片都用金属壳包起来的。我把后盖上的导电胶布剥掉后发现,充电时触摸屏异常,不充电时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