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ormality读svf的问题

楼主(2023-03-02):
  由于设计比较大,跑formality读svf时非常慢,需要很久时间才能读完,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加速读svf的方法啊?

网友:
这个似乎无招了,如果svf本身就很大 ~~~

可以尝试更换dc 和 fm 版本试试。。。

网友A(2024-07-09):
最近也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下楼主是怎么解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下楼主是怎么解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换了个更强大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