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

楼主(2023-03-02):
晶体振荡器稳定振荡后,两端的幅度一样吗?有放大器存在,除非增益为1,不然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不一样  因为两边的能量不一样

网友B:
差分晶体振荡器,pn两端幅度可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因为两边的能量不一样

嗷嗷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晶体振荡器,pn两端幅度可以相同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