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关于apb异步桥的两端复位断言写法请教

楼主(2023-03-02):
Soc 在apb异步桥的两端复位要求来自于同一个soc复位信号,因此想在异步桥的rtl中写断言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其中一端的rst拉低时,另一端也必须为0,但是由于clk与rst是异步的,因此断言采用的非clk的并发断言,写出来仿真不对,请求大佬指导。

网友:
断言并不改变电路的时序行为,只是一个监控的观察。。无法实现特定的时序功能,只能观察特定的时序和逻辑,你将property写得再牛逼,仿真结果也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