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端中ram/rom这些模块的形状能改动吗

楼主(2023-03-02):
用工具生成的ram/rom这些memory,后端设计中可以改变它们的形状吗?

网友:
可以在一定程度更改,比如一个1024X8的配置,通过选MUX的不同,可以配置成长宽不同的长方形形状。但改不成奇形怪状的形状。

更改不是后端更改,是生成INSTANCE的时候,更改生成的配置,重新生成后端需要的形状。

网友A:
需要找生成memory的提供,提要求,可以把各种形状都生成出来,让后端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长宽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位宽和深度,可能只有一种形状,那就没的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位宽和深度,可能只有一种形状,那就没的选了。

请教下,他们在用MEM compiler时,会根据什么来决定要生成什么形状的MEM?还是直接会有一套flow,里面对MEM的配置都是根据经验,然后生成的MEM后端一般都能用,绕线问题不大

网友A:
会根据什么来决定要生成什么形状的MEM?
===
一般优选选面积最小的, 特殊情况会选速度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根据什么来决定要生成什么形状的MEM?
===
一般优选选面积最小的, 特殊情况会选速度最快的。 ...

一般优选选面积最小的, 特殊情况会选速度最快的。

---这个好像和我理解的正好相反,我们不是一般 先performance优先吗?一般都不是很care面积,至少面积的优先级要稍微低一些,不太理解哦,还请指教

网友:
除非特殊设计需求, 90%情况下, memory 的Q 不是data path 最关键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找生成memory的提供,提要求,可以把各种形状都生成出来,让后端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长宽 ...

感觉对于后端来说,“好的” MEM只有一种,就是那种“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宽的”,您的意思是,先让他们把所有可能的MEM的都搞出来,然后根据这个原则就可以过滤出哪些是不要的,对吗?可能我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多,还请大佬指教哦

网友B:
在给定范围内,形状会随着mux 和 block系数而改变 ,影响的是面积和性能,不能随意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给定范围内,形状会随着mux 和 block系数而改变 ,影响的是面积和性能,不能随意改变。 ...

所以,
1,是不是我们在做mem compile之前, 先看spec,比如MEM的要求的面积和速度,然后来决定哪些MEM配置什么系数?
2,然后让后端跑PR,有问题反馈回来,我们再重新做MEm compil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
1,是不是我们在做mem compile之前, 先看spec,比如MEM的要求的面积和速度,然后来决定哪些MEM配 ...

这个之前也研究过,MC生成mem是由一些基本原则的:
1.生成的时候不同类型,如dp类型,可以通过mux来降低高度,mux越大越宽胖,这个mux可以百度
2.mem的制作可以采用register file实现,在深度宽度都不大的情况下,register file更好
3.mem生成一般由前端负责,他们主要关注ppa,一般来说是由有经验值在里面,你是要面积还是频率,mem还会有最小周期的问题
最后夹带私货,本身很多时候深度宽度定了,mux其实也基本定了,后端一般都能绕线,本身mem也不是瓶颈,压mem面积意义不大,因为mem深度宽度大了,面积就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