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Parameter 疑问

楼主(2023-03-02):
小弟使用Verilog  parameter,代码如下:

  parameter FREQUENCY = 5000_000;
  parameter STEPCOUNT = 10/(1000_000/FREQUENCY);

我将STEPCOUNT输出,看到的结果是xxxx。我猜测是因为计算式的后面(1000_000/FREQUENCY) 结果是一个小数,所以是不能这么计算的。
我修改不产生小数以后确实可以了。只是还有一些疑问,如果想这么写【10/(1000_000/FREQUENCY)】,该怎么做呢?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1000_000/FREQUENCY) 结果不是一个小数,是0。
10除以0,得到结果是x。

网友A:
原因是FREQUENCY = 5000_000默认为整型,1000_000也是整型,int/int返回也是整型,舍弃小数位,结果为0。
修改为浮点类型除法就行了。
  parameter FREQUENCY = 5000_000.0;
  parameter STEPCOUNT = 10.0/(1000_000.0/FREQUENC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为什么不先乘FREQUENCY在除10000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_000/FREQUENCY) 结果不是一个小数,是0。
10除以0,得到结果是x。

嗯嗯,明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FREQUENCY = 5000_000默认为整型,1000_000也是整型,int/int返回也是整型,舍弃小数位,结果为0。
...

谢谢您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