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18bcd的model library应该导入哪些?比如说这个

楼主(2023-03-03):
(图片)

网友A:
用spe.lib,然后选择你用的器件的corn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pe.lib,然后选择你用的器件的corner

感谢!

网友(2025-01-11):
引用 网友A:
用spe.lib,然后选择你用的器件的corner

感谢,之前找了半天.scs

网友:
smic不是有自动加载的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