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图器件类型识别问题

楼主(2023-03-03):
请教一下资深前辈,这是个啥器件啊,很像电容(我有点猜测是三端电容?),接触孔只看到两个,但是连线好像有三个地方需要连接,其一是GND,但是没看到接触孔,如果定义为三极管,好像旁边的三极管和这又不太像,就很迷茫,有大佬知道的嘛?

网友A:
感觉是电感,电感也有三端,一端接gnd,那些45度拐弯是top、AP金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感,电感也有三端,一端接gnd,那些45度拐弯是top、AP金属线。

45度边角的不是吧 那不是上层金属线   但是整个chip里面有很多这种器件  甚至是大面积的出现

网友B:
像mos的话 nmos in nwell  的电容 两端器件  最上面的metal 没懂是vdd gnd遮盖下 还是真的有连线

楼主:
搞不懂  现在只有先当做电容  后面根据电路仿真结果  再来确定是啥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mos的话 nmos in nwell  的电容 两端器件  最上面的metal 没懂是vdd gnd遮盖下 还是真的有连线
...

那大面积的是GND遮盖的  连到GND的  怀疑可能是Bulk吧

网友:
可以考虑 nmos in nwell  (cn 电容) sub 那边 也是接地 gate 接信号  上面那个metal可能只是工艺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