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Debug ILA波形采集窗口的总体时间怎么设置更长些

楼主(2023-03-03):
刚刚学会用vivado Debuge ILA波形捕捉功能,但是总体采集的波形时间很短,窗口数据深度已设置最大,想要波形采集的总体时间更长些不知道怎么设置,具体的窗口如下图,请求大佬解惑

网友A:
1,采样深度,貌似最大只支持128K还是64K的采样深度,还受资源利用里影响
2,采样时钟,尽量用合理的采样时钟,既不使被采信号失真,又不浪费大量深度去储存一个事件
3,折叠采样,可以支持多个ILA来接力,如ILA0采样t0时刻段,ILA1采样T1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样深度,貌似最大只支持128K还是64K的采样深度,还受资源利用里影响
2,采样时钟,尽量用合理的采样时 ...

好的,谢谢~     我试试多个ILA分段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