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仿问题

楼主(2023-03-03):
请问一下,我在进行对整个图片所展示的层提取后仿时,能否把红框内的模块寄生屏蔽掉?就是只提取除了红框以外的模块寄生,使用box语句可以吗?

网友(2023-04-25):
马克下,之前也想如果在pex里box模块

楼主:
具体语句方便说明一下吗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语句方便说明一下吗 ? 谢谢

和lvs box一样,没什么区别,我是用图形化操作,点击 calibre/PEX 然后设置box,不用语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