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长与延时

楼主(2023-03-03):
线长与延时是平方的关系?这句话怎么来的,具体公式是什么

网友A:
Elmore延时模型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lmore延时模型算出来的

应该有2种模型都是这么算的吧?真实绕线和虚拟绕线分别对应不同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2种模型都是这么算的吧?真实绕线和虚拟绕线分别对应不同的算法
...

这个其实就是wire分段之后每段的电阻是r*delta l ,每段的电容是c*delta l, 所以RC delay就是delta l 的平方,delta l 分的越细,自然总的delay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