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图线条颜色是黄色的 怎么变回去

楼主(2023-03-03):
自从转工艺之后, 电路图线条就由蓝色变成了黄色 ,同事是蓝色的,我用她的display也不管用。有什么办法吗  各位大哥们

网友:
你用的是海力士工艺吗

网友:
检查display文件看看你的线条颜色对应是哪个,改一下就好了,如果要用同事的文件需要techfile一起拷贝

网友:
你去pdk里面load一下display.dr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