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enob仿出来大于bit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03):
做了一个10位的saradc,用spectrum仿出来的enob大于10是什么原因呢

enob大于10

enob大于10

楼主:
所有的窗都试过了,enob都是10点几

楼主:
求大佬指点

网友:
是不是周期数太少了,试试512?

网友A:
应该是在时域波形上的取样点重复取样造成的,没有按照相干采样的原则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时域波形上的取样点重复取样造成的,没有按照相干采样的原则取点。 ...

Harmonic 1 at freq 2.929716e+02KHz is ambiguous to spread around DC. Ignoring contribution.
Harmonic 2 at freq 7.441479e+01KHz is ambiguous to spread around signal. Ignoring contribution.
There is overlap between harmonic & signal bins. SNR & SINAD may be artificially high.
There is overlap between harmonic & DC bins. SNR & SINAD may be artificially high.
大佬这个就是说我重复取点了吗?
但是我输入的fin是按照相干采样的设置的
fs=150M,N=512,fin=255*fs/512,能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rmonic 1 at freq 2.929716e+02KHz is ambiguous to spread around DC. Ignoring contribution.
Harmon ...

10位ADC, 取255个点?所有的码都没取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位ADC, 取255个点?所有的码都没取到啊?

我是准备先跑512个点看看,N=512,fin取的奈奎斯特频率就是255*fs/512,结果跑出来的enob大于我的bit数,就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先跑512个点看看,N=512,fin取的奈奎斯特频率就是255*fs/512,结果跑出来的enob大于我的bit数, ...

这么几个点,画浴缸曲线都画不完整,对性能的评估当然也不准确。我说浴缸曲线的意思是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是要统一起来的,不能割裂来看,而且浴缸曲线是具有统计意义的,和动态分析结果更加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几个点,画浴缸曲线都画不完整,对性能的评估当然也不准确。我说浴缸曲线的意思是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

那就是说要比较准确的结果的话至少要仿1024个点吗,如果要分析静态的话还得更多的点才醒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要比较准确的结果的话至少要仿1024个点吗,如果要分析静态的话还得更多的点才醒行
...

我自己做10位ADC的时候习惯取8192个点,至少每个码有多次机会被取到。不管是做FFT还是统计处理之后产生浴缸曲线,都可以和理想的曲线做准确的对比计算。

因为仿真时间的限制,这样的仿真能够得到的置信度还是有限的,因为它最多把一些开关行为引入的电荷充放电带来的电压波动仿真出来,再加上一些版图寄生电阻电容提取出来的效应(仿真时间已经非常长了),这还仅仅验证了一定程度的设计。真正的动态分析还是需要在测试板上抓取足够多的数据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ENOB和DNL/INL都是在统计数据上做才有意义,也是ADC应用的真实场景。

网友:
点太少了,精度稍微有点不够造成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