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模块怎么在virtuoso中用calibre跑drc和lvs

楼主(2023-03-03):
请问下大家,用ICC生成的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然后做drc和lvs,
1.导入的版图文件,标准单元怎么都交叠在一起了,在ICC布局阶段,用的是create_fp_placement -incremental all命令自动布局的,是可以设置每个标准单元的布局间隔吗?
2.跑lvs时候需要添加一个网表文件,我添加ICC生成的网表文件报错,那这应该是什么网表文件?

网友A:
要转成CDL. v2lvs 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转成CDL. v2lvs 了解下

您好,我用v2lvs将ICC输出的网表文件转成了spi格式的文件,然后用生成的网表文件跑绿色,但还是提示这个,请问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
v2lvs的时候需要include工艺厂家提供的底层subckt

网友:
厂家会提供每一个标准单元的底层spi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