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为什么LVS识别不了两端短接的电阻

楼主(2023-03-03):
LVS结果显示把这个Series电阻识别成了Parallel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option过滤是可以过LVS。但这个错误我不太理解,要不要让电路人员帮忙修改
...

LVS 对于“两根串联”的电阻识别的确会出现差异,因为可以认为是并联关系的:“一端接net,另一端floating”,所以针对这中情况最好就是电路改成并联短路,也可以屏蔽短路电阻检查,当然后者不建议,因为会有错误被忽略掉

网友B:
可以修改这个选项

网友C:
option  把两端短接的电阻过滤掉

楼主:
还有比较疑惑的地方是:
如果segments=1或者3,LVS都可以正常识别。
只有当segments=2的时候,LVS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  把两端短接的电阻过滤掉

谢谢,用option过滤是可以过LVS。但这个错误我不太理解,要不要让电路人员帮忙修改

网友:
电路里电阻中间有一条线是不是把电阻的两端给短路了,把电路里的电阻中间的那根线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比较疑惑的地方是:
如果segments=1或者3,LVS都可以正常识别。
只有当segments=2的时候,LVS才会报错 ...

像你图上2根电阻串联后短接是会出现这个问题,lvs分不清是串联还是并联,默认并联优先级高于串联,所以就认成了并联,这个优先级是可以调的,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对于“两根串联”的电阻识别的确会出现差异,因为可以认为是并联关系的:“一端接net,另一端floatin ...

学到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你图上2根电阻串联后短接是会出现这个问题,lvs分不清是串联还是并联,默认并联优先级高于串联,所以就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这得看你cdl 抽出来是什么
然后版图上你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改这个选项

学到了,感谢!

网友E(2023-12-15):
引用 网友D:
像你图上2根电阻串联后短接是会出现这个问题,lvs分不清是串联还是并联,默认并联优先级高于串联,所以就 ...

大佬,请教一下是在哪里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一下是在哪里调啊

上面不是已经有人把图贴出来了吗?把图片的语句写到lvs文件里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已经有人把图贴出来了吗?把图片的语句写到lvs文件里就可以了。
...

请问是图里的哪几句啊,感觉图里的不像是代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图里的哪几句啊,感觉图里的不像是代码啊

红色线的地方,最后的括号里是控制串联和并联哪个优先级高。

红色线的地方,最后的括号里是控制串联和并联哪个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