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偏置cascode的漏源电压Vds过大,工作点调节问题

楼主(2023-03-03):
请教,图中有个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尝试调了上下的nmos,pmos尺寸都无法调至饱和区。上面的pmos的vds太大导致

自偏置cascode

自偏置cascode

网友A:
你这电路offset太大了,这输入端已经有5mW的offset了,放大200倍后输出的offset也有1V了。整体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offset太大了,这输入端已经有5mW的offset了,放大200倍后输出的offset也有1V了。整体电路是什么样 ...

你好,

      此运放为LDO中的运放。offset有5mV,是我在仿真dc时,将回路断开了,输入端直接給了两个vdc偏置电压。

网友:
你在一个开环运放的输入端给一个5mV 的offset,输出就直接饱和了呀,这很正常。Folded cascode 60dB 的增益轻轻松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此运放为LDO中的运放。offset有5mV,是我在仿真dc时,将回路断开了,输入端直接給了两个vd ...

如果是LDO的话,楼主的仿真结果应该是基于重负载,即LDO输出大电流的情况。此时LDO的功率管(从楼主的设计来看,应该使一个P管)流过电流较大,但是功率管的W/L又不够,所以功率管的栅极电压被压得很低,这就导致误差放大器中的N管脱离饱和区,进入深线性区。

所以楼主应该增加功率管的的w/l,这样流过相同的电流所需要的vgs比较小,误差放大器就正常了。
但是功率管的w/l又不能太大,否则轻载情况下,功率管的栅极电压会过高,又会导致误差放大器的P管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DO的话,楼主的仿真结果应该是基于重负载,即LDO输出大电流的情况。此时LDO的功率管(从楼主的设 ...

感谢回复,您回复中有一句不是很理解,望赐教:
  其中 “但是功率管的W/L又不够,所以功率管的栅极电压被压得很低”,栅极电压不是又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决定吗,为何功率管的尺寸及电流会影响其作为偏置点的栅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您回复中有一句不是很理解,望赐教:
  其中 “但是功率管的W/L又不够,所以功率管的栅极电压 ...

功率管的栅极电压应该由功率管的电流决定,误差放大器只是通过反馈环路被动地给功率管提供一个栅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