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的逻辑需要上chain吗?

楼主(2023-03-03):
请问实际工程中,MBIST有独立的mbist模式,MBIST的逻辑电路需要在DFT模式下,串到scan chain上吗?
后面ATPG的时候,怎么处理,需要把MBIST的逻辑也设成blackbox吗?

网友(2023-07-20):
Tessent可以独立生成mbist相关的pattern。在dft模式下,对mbist相关的逻辑有很多处理方式,首先可以把memory设置成black box;直接bypass掉memory,并把所有mbist相关的controller等逻辑加入到add_no_faults来提高覆盖率;为memory添加test point,但这样会增加很多逻辑;使用ram sequential pattern,把memory当作可测的寄存器一样在dft模式下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