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VIN为啥要接一个关断的管子

楼主(2023-03-03):
请问这种VIN接一个栅极接地的NMOS是电路连接错误吗,还是有什么特殊说法  求教

网友A:
可以结合前后级电路分析,估计这个是dummy模块电路,方便改版适应更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结合前后级电路分析,估计这个是dummy模块电路,方便改版适应更多应用。 ...

这个是基准模块 的启动电路  老哥 咋改版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