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3-03-03):
假设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数量很多

假设我要配置模式1,需要配置寄存器a,同时有两个关联的寄存器b和c,在配置寄存器a时,b和c寄存器一定需要配置。
还需要测在配置模式a时,b和c不配置的情况吗?可能结果就是DUT什么输出都没有或者结果不定?这种情况好像也没有check的方法把?

假设我要配置模式2,需要配置寄存器m,同时有两个关联的寄存器n和k,在配置寄存器m时,n和k寄存器一定需要配置。
还需要在配置寄存器m时,随机配置模式1中的b和c寄存器吗?这种情况结果好像也是无法预计的?也没办法写golden把?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是配置异常,一般EDA验证中是不用去做配置异常的验证的,否则无效配置的验证空间太大了,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是配置异常,一般EDA验证中是不用去做配置异常的验证的,否则无效配置的验证空间太大了 ...

我也是这么觉得,不然要测得太多了,还不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