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如何区分multiplier和finger

楼主(2023-03-03):
请问在lvs rule file中作何设置可以区分multiplier和finger?具体是哪个开关

网友A:
这得具体看rule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具体看rule怎么写

具体怎么写

网友:
是不是finger多的情况下,中间共用的端不接也能过LVS?

网友B:
我遇到的不管f几M几,最后calibre 都是认total m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不管f几M几,最后calibre 都是认total m数

我目前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也是这样

这个calibre rule file是可以控制的,按照语法写几句话。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2024-04-10):
怎么写rule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吗 我一直以为直接将识别层断开就可以是M了

网友:
把reduce split gate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