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 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03):
请问,ERC中遇到 4-terminal EGATE should  be  turned  off,  S/D  are  same  net.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其中特别是turned  off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mos 管的 S和D short在一起了。。。特殊用途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管的 S和D short在一起了。。。特殊用途吗  ?

请问 4-terminal EGATE should  be  turned  off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layout 上 S和D short了, 所以建议 把  4-terminal EGATE  关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