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mA左右的LDO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3-03-03):
结构是折叠cascode+buffer+功率管;由于要驱动10mA的负载,功率管就很大,整体的环路增益很大140dB,寄生电容很大,导致输出极点和EA的极点靠得很近,使用Miller补偿,又会导致主极点非常小,但PM还是不够。请问有没有好的补偿方法,或者结构。

图1有Miller补偿

网友A:
米勒电容20f,Cout 10p????那么奇怪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电容20f,Cout 10p????那么奇怪的值吗

10pF用于输出稳压,20fF是因为我加过pF级的,主极点非常低

网友B:
动态零点补偿,输出极点一直在随负载变。这种固定零点补偿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零点补偿,输出极点一直在随负载变。这种固定零点补偿效果不明显

动态零点能在LDO输出做吗,我尝试在EA的输出做过,请问LDO的输出的动态零点是怎么做的

网友C(2024-07-23):
引用 楼主:
动态零点能在LDO输出做吗,我尝试在EA的输出做过,请问LDO的输出的动态零点是怎么做的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当时忘记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单纯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单纯没调好

到最后怎么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