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FENCE-STACK-CORRUPTION】

楼主(2023-03-03):
VCS 仿真出现 【FENCE-STACK-CORRUPTION】 stack Corruption detected stack corruption detected at above stack trace in DPI domain at Time Consuming DPI location .
仿真假如sdf反标延时文件后出现上面的问题 ,问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现原因

网友:
内存越界了吧

网友:
make clean下 重新跑。。。

网友(2023-05-04):
尝试通过将 synopsys.src 中的“SN=RK:xxxx-x:xxxxxx:x”语法更改为“SN=RK:2671-0:167603:0”来创建 license。

网友(2024-08-18):
我碰到这个问题了,堆栈越界了,看看是不是函数调用超了,因为每调用一个函数,系统都会给新函数的执行分配堆栈空间,一般是在A函数里面调用了A函数,执行到这里产生了无限调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