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的cut问题

楼主(2023-03-03):
为什么 S 的工艺M3,有color B的cut层,但是没有color A的cut层呢?求普及

网友:
会不会是省个工艺步骤省点钱吧,目前觉得也就STD能用到M1,M2的都很少用,模拟M3就更没啥用了,而且T7工艺M2也是只有一种颜色的CUT

网友A:
工艺上color B cut和color A差不多,color A cut则是完全不同,工艺挑战大,应该只在M1有,这是我从工艺的角度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上color B cut和color A差不多,color A cut则是完全不同,工艺挑战大,应该只在M1有,这是我从工艺的 ...

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上color B cut和color A差不多,color A cut则是完全不同,工艺挑战大,应该只在M1有,这是我从工艺的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做的S工艺的1-4的cut ab都有啊

N+1 or N+2?确定M2-M4还有color A c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1 or N+2?确定M2-M4还有color A cut?

M1到M3的cutAB都有的,M4没的,打错了,不是N+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1到M3的cutAB都有的,M4没的,打错了,不是N+1/2

那是更先进的工艺吗?14/12是DP没有cu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更先进的工艺吗?14/12是DP没有cut啊

7的

网友:
T的N7在M2(即M3)也没有用到color A cut吧,这是S后续新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