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3-03-03):
环路增益和相位

环路增益和相位

网友A:
加了隔直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了隔直电容?

正在做一个DT的opamp,带auto zero电容,opamp内部级之间也有电容隔直+提供偏置,cmdmprobe测环路增益也是这个样子,dc增益下降,但是闭环transient能正常收敛。如果是因为隔直电容导致,但transient稳定之后输入不也相当于dc吗,此时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 增益并不低。疑惑

网友:
我猜你这个是用的stb仿真吧?低频时的曲线是有问题的,相位180度后的高频部分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你可以试试用ac仿真,结果可能可靠一些。

另外,是不是电路中环路比较多,你仿真的是其中一个小环路?如果其他环路没有断开,肯定是会影响结果的。
cadence软件在分析多环路电路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以了解一下cadence软件的设计书,看它是怎么定义多环路的增益和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一个DT的opamp,带auto zero电容,opamp内部级之间也有电容隔直+提供偏置,cmdmprobe测环路增益也 ...

瞬态的工作点可以看增益吗,这个我不太了解。但级间有做隔直的话,直流增益肯定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