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批量删除RTL Code “//...." /*.....*/ 等注释

楼主(2023-03-03):
怎么批量删除RTL Code “//...." /*.....*/ 等注释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删除吗  不是一行一行删除应该挺难的

网友:
可以用正则表达式

网友(2023-06-01):
用正则表达式去删

网友:
gvim中正则匹配

网友:
sed -i 's|\/\/.*||' file

网友:
用notepad++ 编辑器,可以

网友:
如果只有单行的//....,用正则表达式gvim中就直接删了,
但假如是多行的/* ...... */
你可能需要写个简单的脚本去删除了,检测到/* enable flag,检测到*/disable flag,然后flag为1的行进行处理选择输出前半段或不输出

网友:
vim正则匹配

网友:
:%s/\/\*.*\*\//g
:%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