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输出电压可调

楼主(2023-03-03):
LDO的输出电压可调,比如参考电压VREF有几个挡位可调,目的是为了什么?

网友A:
一般年前人找对象都是要求一个年龄范围,不是要规定到年月日的。输出可调也是同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年前人找对象都是要求一个年龄范围,不是要规定到年月日的。输出可调也是同样道理 ...

LDO给别的模块供电时,一般不是固定在一个电压(例如1.8)吗?最多一个小的纹波;那这可调挡位1.7/1.75/1.8/1.85/1.9,这是为了啥?

网友B:
芯片制造出来的可不会和仿真结果一模一样,这个偏差需要这个档位去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制造出来的可不会和仿真结果一模一样,这个偏差需要这个档位去调回来 ...

就是说,芯片流片回来,输出结果偏离了1.8V,那么我就可以调一个接近1.8V的挡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