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100平方左右的top,pr的run time正常是要多久跑一轮?

楼主(2023-03-03):
请教下,100平方左右的top,pr的run time正常是要多久跑一轮?

网友A:
2nm 工艺还好2um 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m 工艺还好2um 工艺?

不是,是12nm的。

另外,也看到有人在问,在做top时,我应该根据什么信息来反馈给前端,让前端改代码,让partition更合理,把设计难点都push到block中去?这个您知道不?

网友B:
12nm的 ,10mm  x  10mm ,这个pt要run好久的 ~~~

网友C:
我这里40nm ,10mm x10mm 要跑5天

网友:
PR runtime依赖于设计规模(macro个数与规模等)、timing/power约束程度、cell density/routing resouces等因素,当然也和设计平台(PR工具、workstation CPU/mem)有关,10*10@12nm估计runtime比较长,多尝试几次吧,估计更耗时的是每次尝试后的分析和hierarchy策略以及floorplan等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nm的 ,10mm  x  10mm ,这个pt要run好久的 ~~~

我这面和top迭代的时候,他们跑一整晚,大概十几个小时,您那里时间会更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40nm ,10mm x10mm 要跑5天

您是flaten跑的吗?那其实和大点的block的run time时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40nm ,10mm x10mm 要跑5天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flaten跑的吗?那其实和大点的block的run time时间差不多。

不好切,所以是flaten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切,所以是flaten跑的

那其实top的run  time也没有比block多多少啊,为什么很多人说top 跑一轮要很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其实top的run  time也没有比block多多少啊,为什么很多人说top 跑一轮要很久
...

我们虽然面积大,很多面积给模拟(mipi,pll和memory)占了,而且频率不高,否则估计时间要dou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虽然面积大,很多面积给模拟(mipi,pll和memory)占了,而且频率不高,否则估计时间要double
...

您的意思是对于一些top,如果sub block比较多,top的逻辑比较多,flaten跑一般会很慢?

一般top在前期迭代的时候,是不是都Hier的跑,这样可以节省点时间?

网友B:
一开始跑hier是可以的。但是仅限制于整个STA flow 大约5~10%时间,所以不划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跑hier是可以的。但是仅限制于整个STA flow 大约5~10%时间,所以不划算 ~~~ ...

所以,最好是一开始top就跑flaten的pr和sta来迭代和发现问题?

网友:
mark一下,最近也在研究flatten和hier流程的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