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形振荡器,3级

楼主(2023-03-03):
环形振荡器,3级,拉扎维p394页,每一级相移90°?为何在w=wp,E时相移为-135℃?

楼主:
如果每个极点相距10倍频以上,相移都是90°,如果是10倍频一下,就可以实现60°相移?

网友A:
每一个极点最高可以相移90°,在极点处是相移45°。
三级环振,每一级提供60就够了,加上自身的反向180°,总共360 就符合起振条件的相位要求了。

网友B:
每一级180+45  三级就是3*225  加上自身反相的180  最后就是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极点最高可以相移90°,在极点处是相移45°。
三级环振,每一级提供60就够了,加上自身的反向180°, ...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级180+45  三级就是3*225  加上自身反相的180  最后就是135

这个理解不对吧,怎么每一级180+45呢?

网友C:
在极点处相移+45°,反相器-180°,总相移-135°

楼主:
一个环路的总相移180°,那么每一级的相移是180°/2N+1   ?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C:
在极点处相移+45°,反相器-180°,总相移-135°

极点处相移和反相产生的180不是相加吗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极点最高可以相移90°,在极点处是相移45°。
三级环振,每一级提供60就够了,加上自身的反向180°, ...

有个疑问,三级反相器,那最终的反馈不负反馈吗?
负反馈360°,也对吗?
看画的有负反馈180°和正反馈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