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带宽,跟PLL带宽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楼主(2023-03-03):
窄带信号,就一定要使用窄带宽的锁相环吗?

网友A:
环路带宽过高不是不利于环路稳定嘛,那就不容易捕捉输入频率、相位变化和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带宽过高不是不利于环路稳定嘛,那就不容易捕捉输入频率、相位变化和锁定了。 ...

射频信号是窄带信号,那就一定需要锁相环的带宽很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射频信号是窄带信号,那就一定需要锁相环的带宽很窄吗?

环路分析,输入输出的时钟信号或者载波信号的频率高低,与环路的带宽没有直接的关系,433MH在遥控器频段,900MHz超高频RFID频段,2.4GHz蓝牙WiFi频段乃至10GHz UWB频段,环路带宽的指标都不是直接和频率点相关的。带宽的考虑取决于环路纠错能力的分析,和误差信号的截止频率等方面。跟放大器的环路零极点分析一样,锁相环的环路也需要稳定性和相位裕度,才可以满足锁定时间和捕捉时间的要求,而误差信号在相位域的小信号模型里面是高通,所以从相位噪声的角度,又需要环路带宽尽量宽,才满需相位噪声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分析,输入输出的时钟信号或者载波信号的频率高低,与环路的带宽没有直接的关系,433MH在遥控器频段 ...

恩,不是信号频率高低,而是信号带宽和锁相环带宽的关系。

原文中似乎是说,CMDA1x,射频信号是窄带信号,锁相环也是窄带锁相环。

网友B:
窄带说明信道间隔会比较小,也就是PLL的频率步进长度小,那么整数PLL频率步进长度等于参考时钟频率,所以参考时钟频率低,然后环路带宽又要求小于参考时钟频率1/10,即便是小数PLL,由于SDM的应用,环路带宽也不得不做小以抑制其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窄带说明信道间隔会比较小,也就是PLL的频率步进长度小,那么整数PLL频率步进长度等于参考时钟频率,所以参 ...

谢谢,如果是小数PLL,如果把分频比选得大一些,即使是窄带信号(信道间隔5KHz),应该也可以选用76.8MHz这种时钟晶振,从而把锁相环的带宽变大吧?

环路带宽也不得不做小以抑制其噪声。。。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窄带说明信道间隔会比较小,也就是PLL的频率步进长度小,那么整数PLL频率步进长度等于参考时钟频率,所以参 ...

3GPP确定了 ∆f * 2^m的原则。

所谓 ∆f * 2^m,指5G NR最基本的子载波间隔与LTE一样,也是15kHz,但可根据15*(2^m) kHz,m ∈ {-2, 0, 1, ..., 5}灵活扩展,也就是说子载波间隔可以设为3.75kHz、7.5kHz、15kHz、30kHz、60kHz、120kHz...

那这是否意味着,5G NR的PLL,输出频率的最小步进是3.75KHz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小数PLL,如果把分频比选得大一些,即使是窄带信号(信道间隔5KHz),应该也可以选用76.8MHz ...

小数PLL中的SDM模块噪声需要小的环路带宽去抑制,一般在200KHz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3GPP确定了 ∆f * 2^m的原则。所谓 ∆f * 2^m,指5G NR最基本的子载波间隔与LTE一样,也是15kHz,但可根 ...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PLL中的SDM模块噪声需要小的环路带宽去抑制,一般在200KHz左右

SDM需要小的环路带宽来抑制噪声,这个特点,跟信号是窄带还是宽带,无关了吗?

楼主:
5G的频率在3GHz~7GHz左右,甚至更高,这么高的频点,怎么实现步进在1KHz左右的呢?感觉太难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G的频率在3GHz~7GHz左右,甚至更高,这么高的频点,怎么实现步进在1KHz左右的呢?感觉太难了啊。
...

做个3G~7G的VCO,采用小数PLL架构就可以了,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很小,等于fref除以2的k次方,fref是参考时钟频率,k是SDM的输入信号位数(一般是2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SDM需要小的环路带宽来抑制噪声,这个特点,跟信号是窄带还是宽带,无关了吗?
...

无关,窄带宽带影响的是频率步进(采用小数PLL结构就不需要考虑前面说的对参考时钟的影响),你的3G~5G虽表面上看是宽带,但是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又细分了很多频带,包括频率步进都有要求,你做的话就达到能满足最小频率步进就可以了。建议多搜搜论文看看,一些硕士学位论文里有讲怎么根据频带范围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3G~7G的VCO,采用小数PLL架构就可以了,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很小,等于fref除以2的k次方,fref是参 ...

谢谢,按你说的,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做到很小,但,delta-sigma modulator的噪声,是不是很难抑制?除非使用窄带锁相环。

5G又是高速、宽带的通信系统,对锁定时间也有要求,只能使用宽带锁相环。

以上合起来,是不是说,5G PLL的phase noise会比较差,或者,比较难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说的,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做到很小,但,delta-sigma modulator的噪声,是不是很难抑制?除 ...

锁定时间要求是多少,这个噪声到底做成什么样,还是需要你设计的时候折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3G~7G的VCO,采用小数PLL架构就可以了,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很小,等于fref除以2的k次方,fref是参 ...

如果希望频率步进足够的小,delta-sigma modulator的输入是否可以是32bit或者48bi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希望频率步进足够的小,delta-sigma modulator的输入是否可以是32bit或者48bit?
...

位数大面积大,好像还有别的问题,我忘了,你去查查资料吧,一般24位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数大面积大,好像还有别的问题,我忘了,你去查查资料吧,一般24位足够用了
...

我们需要输出频率的resolution是10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3G~7G的VCO,采用小数PLL架构就可以了,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很小,等于fref除以2的k次方,fref是参 ...

请教一下,位宽16bit、或者24bit,最后PLL输出的phase noise和spur等,会有差别吗?

网友(2023-05-31):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说的,小数PLL的频率步进可以做到很小,但,delta-sigma modulator的噪声,是不是很难抑制?除 ...

3GPP标准的频率叫频段,和锁相环带宽是2个概念。SDM小数分频锁相环,频率精度可以非常高,看SDM位数取多少,可以去到几十、几百HZ级别。

PLL带宽基本上只是和本振切换的时间要求有关,100~200KHz是绝大部分PLL的环路带宽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