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LVS Suggestion 功能

楼主(2023-03-03):
  各位前辈好!小弟最近了解到,有个LVS Suggestion 功能,可以加速LVS Debug。想请教一下,这个LVS Debug,具体要怎么使能?怎么设置,才能使用LVS Suggestion?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前辈来指导一下啊。有的话万分感谢。

网友A:
是Calibre LVS这个option吗?还是virtuoso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alibre LVS这个option吗?还是virtuoso的功能?

LVS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alibre LVS这个option吗?还是virtuoso的功能?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