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实际测量SNR指标偏小

楼主(2023-03-04):
各位大神们好,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希望大家赐教!
最近小弟在测量adi的某款16SAR ADC的动态指标,标称SNR=91db,但我是如何都测不到,只能测到86dbfs。已经排除了电源纹波、基准、前级运放带宽等问题(都是用的最好的)。以下是小弟的测试条件和测试结果。
源:APX525(audio precision)
输入信号:20khz、满幅回退3db、正弦波

楼主:
第一张图是adi的测试频谱

adi的测试频谱

adi的测试频谱

楼主:
第二张图是我的测试频谱

第二张图是我的测试频谱

第二张图是我的测试频谱

楼主:
可以看的出来我的测试频谱在100khz附近鼓齐了一个包,也就是说在100khz附近的噪底比较高!
已经排除了很多其他因素,基本锁定了是我的信号源APX525的问题,因为我把APX525的输出连接到APX525的输入上,进行频谱分析,发现APX525的频谱图在靠近100khz的时候确实是噪底很高!

楼主:
所以小弟在这里想请教众大神一个问题,我们在测量某款ADC的SNR的时候,输入的波形是可以直接从ap输出,还是必须经过一个滤波器呢?之前一直觉得APX525这种音准应该是很理想的设备,但是用APX525自己测自己,感觉fft后100khz的噪底很高。所以不知道像APX525这种音准的输出还需要加滤波器再给adc吗?如果需要加的话,是加高通,低通,带通?
亦或者说APX5255已经很够了,我的snr测量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指正!

跪谢大家了,已经愁了一个月了,头发都快掉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小弟在这里想请教众大神一个问题,我们在测量某款ADC的SNR的时候,输入的波形是可以直接从ap输出,还是 ...

信号源出来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A:
测试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好的大神,我贴出来了,在下面,麻烦您看看!!

楼主:
模拟信号输入调理部分的电路

模拟信号输入调理部分的电路

模拟信号输入调理部分的电路

楼主:
供电电路

供电电路

供电电路

楼主:
基准电路

基准电路

基准电路

楼主:
ADC外围电路

ADC外围电路

ADC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出来加一个滤波器

大神,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担心的是APX525这种音准会不会SNR其实搓搓有余,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另外,加滤波电路测ADC的SNR算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的出来我的测试频谱在100khz附近鼓齐了一个包,也就是说在100khz附近的噪底比较高!
已经排除了很多 ...

这个图换成linear坐标,看一下SFDR多大。然后你算一下是非线性还是noise限制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换成linear坐标,看一下SFDR多大。然后你算一下是非线性还是noise限制了性能。 ...

我上次截图的时候忘了把SFDR也截屏进去了,SFDR基本和手册上是相符合的,通过SFDR能看的出来SNR低的原因吗?

SFDR的计算在下面

SFDR的计算在下面

网友B:
ADC测试的时候,输入一般会加带通滤波器的。

楼主:
大佬,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以上是我调整RC滤波器数值后的采数结果,当把RC的数值调大,抗混叠滤波器截止频率调整为40.02khz。上图之中的SNR确实是有提高,可以看待100Khz信号有了明显的衰减,但是二次、三次谐波的幅值增大了,导致SFDR的数值很难看,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测试的时候,输入一般会加带通滤波器的。

SNR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

SNR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

2我看adc手册上都都有这种SNR随着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而绘制的曲线,如果按照您所说的添加带通滤波器,是不是当输入信号频率不同的时候,需要添加不同的滤波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我看adc手册上都都有这种SNR随着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而绘制的曲线,如果按照您所说的添加带通滤波器, ...

是的,不同的输入用不同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1以上是我调整RC滤波器数值后的采数结果,当把RC的数值调大,抗混叠滤波器截止 ...

你直接加的RC滤波?信号是不是也被你衰减了?谐波肯定会大。你最好买专门的带通滤波器,通带衰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加的RC滤波?信号是不是也被你衰减了?谐波肯定会大。你最好买专门的带通滤波器,通带衰减很小的。 ...

没错,我就是一介rc抗混叠滤波器那里加的rc的数值,信号都衰减的只有一半了!

感谢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加的RC滤波?信号是不是也被你衰减了?谐波肯定会大。你最好买专门的带通滤波器,通带衰减很小的。 ...

亲,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昨天在淘宝上看了一晚上的滤波器,我不太明白怎么购买,网上的滤波器都是一些MHz级别的,如果购买20kH(中心频率点)的带通滤波器,应该怎么选择呢?我的猜想是不是得买一个4阶有源滤波器(滚降大点)?大神有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昨天在淘宝上看了一晚上的滤波器,我不太明白怎么购买,网上的滤波器都是一些 ...

这个我就帮不了你啦,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已经记不清在哪里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帮不了你啦,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已经记不清在哪里买的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很简单,你必须得按照adi推荐得测试方式来测.否则可能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你必须得按照adi推荐得测试方式来测.否则可能会有偏差

那这个adi推荐的测试方式是什么呢?
我是按照adi的evb图纸来画的,但是加什么源、前级有没有滤波器并不知道

楼主(2023-07-05):
问题解决了,就是ap525自身在50k~130k这个频带有噪声,后来添加了滤波器,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