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WELL要有距离限制

楼主(2023-03-04):
各位大佬好,设计规则里面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就是为什么NWLL要有距离限制,我能想到的就是为了避免由于横向扩散,导致不同电位的WELL挨在一起。但双阱工艺里面,如果没有其它特殊的器件的话,NWELL区域以外的地方就是PWELL,那么两个WELL挨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电学隔离,NWELL注入的浓度再怎么高也不可能会达到能够中和PWELL中P型杂质浓度的水平吧,所以为什么呢?还是我想的有问题

网友:
Nwell外  如果没有什么DNW的话   就是衬底呀

网友:
NW的浓度要比PW的浓度高,两个NW中间即使有PW隔开,但是要考虑耗尽宽度,如果PWell完全变是耗尽层其实是没有隔离作用的,所以两个NW的间距一定是大于两个耗尽宽度

网友:
求更多资料

网友:
看看机器人的回答吧,自己求证对错就好

网友:
具体看rule  比如DB的rule允许5v的NW和PW挨在一起  间距可以为0

网友A:
nwell距离是否与阱邻近效应(well proximity effect, WPE)也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well距离是否与阱邻近效应(well proximity effect, WPE)也有关?

wpe指的时阱边界对阱内器件的影响,不是两个阱临近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pe指的时阱边界对阱内器件的影响,不是两个阱临近的影响

不同电压阱太近,会不会导致阱边界浓度更高,然后使阱邻近效应更明显呀?

网友:
没看懂你问题在哪;

NWELL和PWELL肯定没距离限制啊,这两个必然是相邻的。

至于2个不同的NWELL,两个不同的图形,必然要有距离限制;你直接接在一起,哪就是一个图形了。只要分开成两个图形,先不讲电学NPN的击穿问题。就是做出两个分立的图形,因为光刻胶厚度的限制,也必然要有一定的规则限制这个最小距离,不然光刻胶会倒线造成part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电压阱太近,会不会导致阱边界浓度更高,然后使阱邻近效应更明显呀? ...

不会,阱浓度是工艺定值,不会随电压变化,电压只是影响载流子和耗尽层

网友:
隔离的作用,不同电位放在一起有串扰,我们都要在NW中间加ring来近一步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nwell距离是否与阱邻近效应(well proximity effect, WPE)也有关?

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居然是两个NW那必然是不同电位,如果是同一个电位,那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