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产生问题

楼主(2023-03-04):
既然要确保Vo1 和Vo2相等 为啥还要搞个运放负反馈 不直接把他们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不知道你是否看过sansen的书上有个IC-VBE的图,Q1和Q2的曲线有两个交点,一个是0,一个是dVbe/R。当两个点直接连在一起,没有使用负反馈调节的话,IC只能是固定的,这个时候Q1和Q2的电流会自行分配,那么怎么保证Q1和Q2的电流相同或者按我们的想法成固定比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