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ygalss的warning,STARC05-1.3.1.3

楼主(2023-03-04):
小白,做spyglass lint_rtl检查,检查到了关于异步复位的问题,看上去好想是说我把异步复位当做同步复位了或者没当复位使用。但是看代码貌似没有问题。请大神指导。

WARNING内容如下

STARC05-1.3.1.3 (1) : Asynchronous reset/preset signals must not be used as non-reset/preset or synchronous reset/preset signals

Asynchronous reset signal 'logger.rst_n' (flop: 'logger.u_aq_axi_master.rd_fifo_cnt[0]') used as non-reset/synchronous-reset at instance 'logger.u_aq_axi_master.reg_r_last_reg.EN' (File Name: '../../../mnt/hgfs/02_vivado_v10/src/log_tst/aq_axi_master.sv' ,Line no.: '343')

代码如下。

网友(2023-04-24):
请问您解决了么

网友A(2023-06-15):
spyglass报错的时候显示的是这部分逻辑,但是打开Incremental  Schematic后会发现复位信号被其他模块综合成了触发器的D端或者EN端等

网友(2023-09-14):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
342行开始的那个always块,else块里是不是出现了其他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2行开始的那个always块,else块里是不是出现了其他的信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复位信号会被当成这个触发器的ld信号,然后就会报你这个错误

网友C(2023-12-25):
“reg_r_last_reg”这个寄存器应该在你复位的时候未被赋复位值,所以复位信号会被综合成这个寄存器的D输入端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A:
spyglass报错的时候显示的是这部分逻辑,但是打开Incremental  Schematic后会发现复位信号被其他模块综合成 ...

请问为什么会被综合成EN或者D端信号呢?

网友D(2024-06-11):
引用 网友C:
“reg_r_last_reg”这个寄存器应该在你复位的时候未被赋复位值,所以复位信号会被综合成这个寄存器的D输入 ...

确实如此,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E(2024-08-29):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问题解决了

请问一下,为啥会出现“复位的时候未被赋复位值”这种情况呢?我不是很理解,烦请解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为啥会出现“复位的时候未被赋复位值”这种情况呢?我不是很理解,烦请解惑呢
...

应该就是没有写复位这块逻辑,或者复位里reg没写全

网友(2024-12-16):
我的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用了一个reset,也会出现这个warning。查看电路图发现,因为同步复位是用与门实现的,然后连接到了寄存器的D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