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做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3-03-04):
第一次做仿真,想问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这里的section是什么意思?最上面的选择mc,那下面的电容选择min_tt还是min_mc,已经电阻选mc还是tt?有什么区别呀?如果没有mc文件的话,下面的min_mc,res_mc还有作用吗?

网友:
你仿真蒙特卡洛,所有的器件都要选择mc,除非你只想看单一器件的蒙特卡洛仿真结果,这样只需要选一种mc就好
没有mc文件的话 你都选不到res_mc或者mim_mc这些吧,那你就直接tt就好了,表示电阻,电容这些没有正态分布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