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压设计(如40v)时,要如何用LDMOS的drain端去挡高压呢?

楼主(2023-03-04):
例如仿真时,M3的vgs3=vds3,但如何保证这里的vgs不会过大导致M3击穿?
如何能使得LDMOS分走大部分的高压VDS?LDMOS的尺寸和栅压等如何确定?

网友A:
M3 应该不用保护了吧? M1、M6的VGS 应该需要clamp

网友:
M3应该不会击穿,那个LDMOS是保护低压差分输入管的,低压的管子VDS耐不了这么高压。挡高压需要在两个LDMOS栅极设置合理的偏置VB,VB-VGS(LDMOS)就是低压管的漏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 应该不用保护了吧? M1、M6的VGS 应该需要clamp

这个clamp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是加二极管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lamp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是加二极管就行了嘛

对高压做一个偏置电路,相当于对高压的钳位。

网友B:
1.      Zener diode clamp , 某些工艺 LDPMOS 会有另一个版本 内建gate Zener diode
2.     M3 VGS 是diode connect 不用, 须保护的是  M4 vds 那边 clamp
3.     Clamp 很多作法 ,
   除Zenerdiode  ,
   用 mos/bjt 的 turn on  去"吃掉电压" ,
    或 zener + ldnmos  , 因 iso ldnmos  source = Vgate – Vth 去卡掉电压, 这一般  很多用 flyback pwm gate clamp

4.     ldmos 该 问的是 "如何去做  rail-rail  input"  ,  因为 ldmos vgs 有 limit ..

40v rail-rail OPA , vis 0.5um 5/40v  HV MOS  就可 , 为何搞 LDMO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Zener diode clamp , 某些工艺 LDPMOS 会有另一个版本 内建gate Zener diode  2.     M3 VGS 是di ...

我用的smic18bcd的pdk,里面的HVMOS我只看到了LDMOS(最高40V VDS,5V VGS),所以就问LDMOS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Zener diode clamp , 某些工艺 LDPMOS 会有另一个版本 内建gate Zener diode  2.     M3 VGS 是di ...

请问老哥bcd工艺中做高压rail to rail的input应该怎么做才不会使其vgs>5v呢,求告知方法

网友D(2024-03-20):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哥bcd工艺中做高压rail to rail的input应该怎么做才不会使其vgs>5v呢,求告知方法 ...

老哥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吗,目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E(2024-05-01):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mic18bcd的pdk,里面的HVMOS我只看到了LDMOS(最高40V VDS,5V VGS),所以就问LDMOS是否可以。

...

哥,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被难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被难住了

找到了,可细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吗,目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你指的是大信号差分输入的vgs过压问题吗,可以用电阻和二极管的clamp,可以达到高压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被难住了

如果用的是N管cascode形式,只需要把上面的cascode N管用高压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被难住了

还没解决,现在我没做那个了,就暂时没去思考了

网友(2025-09-18):
学习  很实用的问题